tms320c6205复位问题

楼主(2012-02-17):
(无正文)

网友A:
是不是拉低的时间不够啊

网友B:
不知道呢,帮楼主顶一下

楼主:
网上有人说要拉低拉高再拉低拉高,我都用了30次了都不稳定,复位100次可能有几次会不成功。很奇怪阿????

网友C:
新手上路,请多指教。

网友D:
复位对边沿时间是有要求的,数据手册上有,可以查查,TI有专用的复位芯片,简单点可以用电容电阻搭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