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限流,电压器初级线圈

楼主(2012-02-17):
我用IR2117驱动IGBT管(40A,600V),10KHZ左右。IGBT的D极接变压器出线,S极接地,变压器进线接DC220V电源(AC220V整流滤波后的)。关键是导通后电流好大,怎么限流??是在变压器前面加电感还是什么?(升高压的。n1:n2=57:1000)

楼主:
还有,电流只要8A就可以了

网友A:
初级回路加个电流互感器控制

楼主:
没做过设计。互感器是2个电感链接吗?

楼主:
初级线圈电流很大,怎么在初级限流,电压不限制

网友A:
1:首先,你说ac220整流之后是dc220,是错误的,要*根号2.大概是300多V
2:电流互感器,基本上就是初级1:次级N的变压器,把电流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
3:igbt不加吸收回路,当理想变压器用呢...
4:不知道你的57:1000怎么算出来的,有没有配合变压器算一下呢.

网友B:
回复 网友A:
1;ac220V整流后还真就是220VDC,加了滤波电容后,脉动的直流变得平滑,也是利用电容充放电原理,直流电压才变成310V左右。
2;电流互感器后的还是电流信号,怎么可能变成电压信号。加了电阻后才会变成电压信号。
当然你肯定知道,但是话要说清楚啊,不然你一片好心却误导了人家。

楼主:
我知道不是220V,是310V左右,和IGBT加吸收回路。我那样说是为了简化。到底怎么限流才是主要问题,57圈是照以前用的变压器改的,

网友C:
你是直流+电感模型.电流太大并且磁路饱和.你的开关管频率不够.....限流=限压,因为模型中电流的di是与电压和电感有关系.如果调电感,升压就完不成,如果调电压,升压依旧搞不定.......你这个问题出在根源上.不能串电阻/电感降压.不过串电容理论上也是不可以,因为你是直流.....从头改设计吧.

网友D:
你这个是典型的单端反击开关电源的解法,
要么增加初次测绕组的直流电阻,要么增加其开关频率!要不然这个导通的话就相当于一个几欧姆的电阻直接接到300多V的电压上!电流大的吓人,一会就把变压器给烧了
如果要实现升压的话建议是减少初级线圈匝数提高工作频率,采用高频模式可能会好一点。

网友E:
变压器初级串空心电感,使用2平方毫米截面的铜导线在一直径2厘米的空心的绝缘管子上绕,大概需要2uH的电感量,此电感是用来阻挡浪涌电流的,相当于增加了变压器初级的漏感,此方法在苏州的2家做高压测试设备的公司的产品(直流高压发生器)上大量使用,已有10年以上的时间,祝好运.

网友D:
楼上的这位在苏州的吗?
不知道对做电源还熟悉,有机会联系联系

网友B:
你这个是典型的单端反击开关电源的解法,
要么增加初次测绕组的直流电阻,要么增加其开关频率!要不然这个导通的话就相当于一个几欧姆的电阻直接接到300多V的电压上!电流大的吓人,一会就把变压器给烧了
如果要实现 ...
引用 网友D:

不会吧,初级线圈的感抗不会只有几欧姆,所以不会烧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