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干扰AVR还是stm32好?

楼主(2012-02-17):
目前想做一片板,用于步进电机和气体放电灯泡(用镇流器和触发器)等控制。
原来是用2个ATmega的芯片实现的,分开2片板。想精简一下设计搞成一个CPU,于是找来找去比较熟悉的芯片有mega1281和stm32F103RB,
如果用1281,程序方面改动不大,也很熟悉,只是怕他速度不够快,还有价格似乎比stm32贵的多。
如果用stm32,程序改动就非常多,寄存器等多很多,对它我还不算很熟悉。而且他是3.3伏1.8伏结构的,就怕抗干扰能力不够。优点倒是速度快的多,价格也便宜些。

这里最大问题是抗干扰能力,项目的干扰非常大,特别是灯泡。希望有经验的高手说一下两者的抗干扰能力比较。

楼主:
:o没人回复呢,加个问题,mega1281能上20兆晶体吗:lol

网友A:
控制步进电机的话,1片mega128应该足够了,输出20KHz的脉冲应该很富裕,用stm32如果干扰大的话,推荐用4层板,效果很好,我们有个项目用的STM32F103C8T6,开始用的2层板,结果到现场中抗干扰不行,并且STM32的IO口经常莫名其妙的对地短路,后来换成4层板给解决了。

网友B:
如果用的起光耦和隔离电源,干扰没什么太大问题

楼主:
我决定用mega64;P,便宜得多呢!1281就是贪他多了一个pwm输出。价格便宜很多,效果稍微差了一点,而且还不一定用到这个pwm输出。4层板就算了,那个也会加成本。凭借我的能力,我觉得用1个64代替3个cpu的功能还是可以的:lol

网友C:
32k以上的8位片子没必要用了,换成STM32吧。

网友D:
我正用M64呢,EEPROM被改写了两次,现在还没解决,正郁闷呢。

网友A:
在功能满足要求的前提下,还是要用自己最熟的,没必要赶潮流。

网友A:
STM32性价比很好,但如果多的很多功能和速度都用不上,那也是摆设,相反STM32比MEGA64复杂的多,那么增加BUG的风险和机率也大的多,另外感觉STM32的管脚抗静电能力不高,不注意的话很容易坏。

网友E:
关键在于你的系统设计。

网友F:
可以包铁壳嘛....手机都包着

网友G:
建议还是AVR,双电源的MCU抗干扰都不是很理想,核心电压越低的芯片在打实验的时候就越麻烦。

网友H(2013-05-09):
使用AVR MAGE16超频到24M的飘过~

网友I:
还是挑自己熟悉的吧!抗干扰这东西说不清楚,遇到问题一一解决吧!现在谁也说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