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人指点如何采集多路带通信号

楼主(2012-02-17):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我要从通信基站的的天线上引一条线作为电源线,并且从这条线上采集发射信号,频率为GSM/GPRS/EDGE 850/900/1800MHz ,请高手指点一下如何做一个带通滤波器能把信号采集下来?

网友A:
用小电容隔离一下即可,无所谓用不用带通,顶多加个低通。

网友B:
高阻接电源线 (串联一个电感)
高通接信号线 (串联一个电容)

楼主:
在微波系统中, 往往需将一路微波功率按比例分成几路, 这就是功率分配问题。实现这一功能的元件称为功率分配元器件即耦合器,如下图,请高手指教一下,使用这个器件的必要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不是太简单了,那对于功率的匹配,功率的反射对功率源的影响怎么分析呢

网友A:
楼主的应用跟功率分配没有关系,或者是你没有说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打个比方,有A、B两路输出,A:B=1:99,A路可以用来接到我通信模块的天线上直接取得数据,B路当做一个电源来用。还有一个问题,天线上会有一个电压,但这个电压是不是只在发射信号的时候才会产生。

网友A:
功分器分配的是信号而非电源,信号不能拿来做电源,其功率和效率都不行,而且这样做还会有其他问题。
天线上的电压当然只能在发射或接收带内信号时才会有。

楼主:
举个例子,天线的阻抗是50Ω,发射功率为<35dbm,相当于3.1W,可以算出天线上的电压为12.4V,如果我的设备功率是1.2W,这样看来是可以满足需求的。为什么做这个东西呢,主要是施工复杂,从天线取电会方便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