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仿真时间问题

楼主(2012-02-17):
我在做数码管的仿真 打算用modelsim仿 在ISE中建立testbench后设置波形 之后把仿真时间设置为20ms 电脑就卡死机了 只能强行关闭后和重启 ps:系统晶振50M 经过2的20次方分频后作为扫描信号 、

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谢谢啦

楼主:
还有就是有时候在moselsim中的波形窗口中仿真时间最大为550ns 纠结 不知道该咋设置

网友A:
仿真时间太长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在ISE自带的仿真器中却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网友B:
看看是不是代码的问题,看是不是有些组合逻辑导致你的步长变得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