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据库服务器和客户端

楼主(2012-02-17):
所谓关于数据库服务器和客户端是怎么样的概念和结构呢?具体怎么做到远程连接呢?数据库服务器是不是就在一台计算机上装一个SQL Server 2005?客户端就是在计算机中用vb开发一个界面,不存储任何数据,只是远程的操作数据库服务器中的数据?那无线pos机又是怎么和数据库服务器和客户端连接的呢?

网友A:
数据库服务器指专门运行数据库服务器软件系统并存放数据库本身的计算机平台,客户端自然是运行客户端程序的终端计算机,未必需要自己编程,至少商业系统都应该是现成的。pos机本身是终端设备的一种,运行专门的软件,是否无线只是走的联网通讯载体不同罢了。楼主要搞清楚网络的具体概念最好去看书,技术细节可不是几句话能讲清楚的。

网友A:
一个很大的疑问是,一直以来,楼主的问题多是些关于较为复杂的大系统方面的,而且彼此差别很大,涉及的面很广,真不知楼主是做什么工作的。如果楼主是开发工程师应该先集中火力寻求一点突破,如果是做设备采购,了解些皮毛即可,具体的问题反而不一定需要深入,需要技术细节支持时应该要求相关技术岗位的同事提供支持。

楼主:
嗯谢谢chunyang,确实每次接的都是一套完整的大项目,我是个经验相对较少较年轻的项目经理,所以也挺有压力的,还希望chunyang前辈能多给予我指点和建议。

网友B:
这些名词都是只听说的,没有实质的接触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