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限流,变压器初级线圈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2-02-17):

这是大概图。用的IR2117驱动的IGBT

楼主:
PTC貌似没用,电流大温度高,PTC增大,相当于分压了

网友A:
接220V的是57圈吗?
那你就得考虑初级电感值和感抗了。

然后计算该感抗下接到220V的电流,必须确保磁芯不饱和。

网友A:
另外还要考虑反峰吸收的问题,不然IGBT必坏无疑。

网友B:
请上传真图
有图有真相

楼主:
先帮我把限流的问题解决了吧

网友C:
在交流输入端串几欧姆水泥电阻,电视机里的电源就这么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