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乘法器的时钟裕量显示不够,请教怎么处理啊?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2-02-17):
在线急等,请大圣和超人快点现身!

网友A:
2级pinple?啥意思?
如果是级联,中间插寄存器

楼主:
2级pinple?啥意思?不好意思,写错了,应该是pipeline.
另外,
时序约束后,起先是到乘法器的clk网络的Slack不够,后面将2个乘法器,从由Mults生成改成从由LUTs生成后,这二个乘法器的时序裕量满足了,而2个RAM块却不满足了.
请教,究竟应该怎样进行时序约束才好啊!

楼主:
对时钟,只能加全局约束,另外还能做什么呢?
时钟是由DCM将10MHz输入倍频到100MHz. DCM输出的时钟.
因为觉得ISE会自动添加全局驱动网络的,没有加上BUFG.

网友B:
1,生成时选择流水的时钟的最佳延时(在生成的选项中细细找)
2,或自己写乘法器,无符号的乘法器好办,有符号的比较困难些

楼主:
1,生成时选择流水的时钟的最佳延时(在生成的选项中细细找)
2,或自己写乘法器,无符号的乘法器好办,有符号的比较困难些

问题是clk 的裕量不足。怪怪的。

楼主:
时钟是DCM输出的100MHz,,芯片型号为spartan 3e 250 v100.

乘法器,开始时是MULTs,2级pipeline,时序报告称乘法器的 clk 时序裕量不足。如上图所示。
后来将乘法器改成LUTs,3级pipeline,此时乘法器的 clk 时序裕量够了,而RAM块的 clk 时序裕量不够了。
头大中。

网友B:
将乘法器输出打一个时钟节拍在到RAM试试,

楼主:
我现在真有点"糊"了.
当10MHz晶振输入到芯片,由DCM倍频到100MHz时,时钟周期约束中应该怎么写?
以下数据对吗?
#Created by Constraints Editor (xa3s100e-vqg100-4) - 2012/01/25
NET "clock_10MHz" TNM_NET = "clock_10MHz";
TIMESPEC TS_clock_10MHz = PERIOD "clock_10MHz" 10 ns HIGH 50% INPUT_JITTER 70 ps;

应该是" PERIOD "clock_10MHz" 10 ns "  还是 " PERIOD "clock_10MHz" 100 ns "?
:'(

楼主:
时钟约束1为两个时钟来自于同一个DCM,我们只需对DCM的输入时钟执行周期约束,则DCM输出的两个时钟就会通过DCM自动关联,它们之间的路径就会自动地被分析。
DCM产生的时钟周期约束是这样理解的吗?

网友C:
你看看是什么路径的延迟过长
然后看看能不能插入寄存器缩短组合逻辑的路径

楼主:
应该是" PERIOD "clock_10MHz" 10 ns "  还是 " PERIOD "clock_10MHz" 100 ns "?

网友B:
90ns左右,需要加上5%-10%的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