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CY8C29466烧录机型号的选择

楼主(2012-02-17):
刚接触Psoc  准备选择芯片CY8C29466 做一个温度控制器 请问用什么型号的烧录机?都是进口的吗?要多久才能买到啊

网友A:
MiniProg1 烧录即可,这个不一定都是进口的,也有第三方的!!都一样用的!!

网友B:
研发的时候用楼上说得就完全可以了,要是量产的话,也可以看看第三方编程器

PSoC第三方编程器列表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43753

网友C(2012-09-15):
我们那时候参加比赛买了几套PSoC3、5的套件和Miniprog还有部分PSoC3和5的芯片,还好学校资助的经费还不少,买了好几套。现转让部分,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联系QQ:120076915  Cypress的东西还是很不错的哦。
https://bbs.21ic.com/icview-37595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