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时序约束编辑器老说已经运行了,怎么回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2-17):
应该是ISE13.2的漏洞。
Care should always be taken to ensure that a file is not being edited in multiple tools at the same time.
The situation described above can be caused if the system or just the ISE software is shut down while the UCF file is open in the PlanAhead tool. When Project Navigator is reopened, attempting to open the UCF in any of the editors results in the error message. In this case, the warning message can be ignored.
To avoid this warning message, delete the PlanAhead_run_# directory in the project directory when PlanAhead is NOT open

网友B:
这种打开方式不好,直接用text打开.ucf较佳
方法,直接新建.ucf的文本,然后添加到工程,以后要修改时选中
.ucf,在processes栏,双击edit constrants(text)即可

楼主:
已经解决,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