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要给各位侠添麻烦了!

楼主(2012-02-17):
笨人想请教一下:能否将4摄像头,通过一个4路的视频采集卡(USB口),再用一个USB转网口,与无线路由相连,然后与公网通信?(千万别见笑!)如果不行,需要再加些什么硬件?

网友A:
如果有PC或其他嵌入式主机就可以,采集卡不能直接通过网卡简单接网络,需要控制并生成网络协议,所以主机或专用的控制器是必须的,不是做批量产品,用PC平台吧。

楼主:
春阳:多谢了!
3楼的朋友,也谢谢你,帮我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