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如何步进外部中断而唤醒?

楼主:
貌似关闭全局中断后再休眠,仍然能被外部中断唤醒且执行中断服务程序。
奇了个怪?

网友A(2012-02-17):
你说的是STM8S还是STM8L?

HALT指令对于中断使能位的作用与RIM指令相同。

STM8_RIM SIM  (63.89 KB )

网友A:
在RIM指令的说明中,有这样的描述:This instruction is not needed before WFI and HALT instructions.

楼主:
也就是说执行HALT后,优先级已经改变?

楼主:
貌似我的设想失败了?

楼主:
香版,问题解决了,十分感谢

网友B:
回复 网友A:

香主,请问这个截图是在哪个手册里?可能的话,可否给个链接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