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更换移动终端的NAND Flash

楼主(2012-02-17):
公司前几年采购了一批移动终端。随着软件的不断升级,总是显示内存不足。
目前NAND Flash的型号是三星的K9F1G08U0C(128M),系统是WIN CE 5.0的。想将它更换成更大的NAND Flash。
不知道哪位能做这样的事情?

网友A:
先要确定更换FLASH的型号,如果系统中已有驱动,不用修改软件。
如果没有驱动,需要修改驱动程序。
建议最好采用同厂同类型的FLASH,可以减少软件工作量,甚至可能不用修改驱动。

网友B:
LS分析的很有道理,最好是更换同一型号的

网友C(2013-06-22):
同意楼上的建议,

网友D:
三星的东西还是蛮好的

网友E:
这个需要看兼不兼容的啊,换那个NAND flash的也不是啥大问题吧

网友F:
同一型号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