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PCB高手

楼主(2012-02-17):
我在AD中,在原理图中用PCB LAYOUT,怎么用不起呢,我设置D3.3V,的线宽为0.5,但在PCB中,没有用起,请问各位高手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需要注意在设置线宽时,有3个线宽:Min Width,Preferred Width,Max Width。你在原理图中设计的PCB Layout,应该把Preferred Width设置为0.5mm,其在最大线宽Max Width和最小线宽Min Width之间,PCB布线时,默认线宽为Preferred Width。如下图所示:

若不是这个原因,你再看看PCB Editor中与Width规则相关优先级的问题,也可以把你的原理图传上来(如果不保密的话)。

网友B:
单独网络的线宽设置, 应该将其优先级提高, 你检查一下

网友A:
补充说明:
需要注意一定要把PCB Layout符号放在线上,如下所示

规则设置如下:

效果如下:

楼主:
谢谢,非常感谢!,我在试一试,主要是那个原理图在公司,考不出来。

楼主:
我试了,还是不得行,
请看各设置。

网友A:
你把Min Width 和Max Width都改为0.4mm试一下

网友A:
我看了一下,在Altium Designer的帮助文件中,PCB Layout 的线宽设置Min Width 、Max Width和Pref Width的大小是一样的。我也试了把Min Width 和 Max Width不相同,确实会出现楼主所说的情况。

PCB Layout的作用应该就是把线宽固定为某一确定值而非一个区间内,同时还可以有其他的限制,比如优先级等。若线宽可调,无需在原理图中设置PCB Layout,直接在PCB更改线宽就可以了。
PCB Layout优点就是可同时对某个网络设置多个限制条件,比如布线优先级、布线拓扑、固定线宽等,比较方便,设置简单。
以上只是个人理解,仅供参考。

楼主:
8楼说的哪样可以,

网友C:
看PADS的帮助手册啊。

网友D:
;P看PADS的帮助手册没有用的。
我赞成楼主的做法,从规范性来讲,在原理图中定义约束条件比在PCB中直接定义好,一来两者更加统一,二来直观,看原理图就知道布局布线要求。
除非是出于技术保密角度不让别人知道。

网友E:
一根根画吧;P

网友F(2014-07-22):
我一般全部都设为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