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老外做的LAYOUT,自己用PADS怎么做不出来呢,高手请进!

楼主(2012-02-17):
图片是从大功率设备上看到的设计方式,现在设计这种焊盘,但是在封装里做出来就等于是几十个焊盘了,从原理图的直接导入会出错,ps:原理图的CAE封装不可能也做成几十个脚啊,到底如何做,高手!有木有!

网友A:
貌似这种做法,不把网络连在一起的话,间距检查是有问题的。
比较习惯做个pad,然后放via,一样的效果。

楼主:
多谢二楼,是不是在layout时在焊盘周边阵列过孔?

楼主:
在LAYOUT时网络肯定是一致的,不然DRC是过不了的,这种过孔如何快速环形阵列,直接一个一个放不规则啊

楼主:
呵,还是没有结果啊,有办法的给个主意咯

网友B:
把它做成标准封装库啊,把中间的那些小过孔和整个大焊盘做成一个网络连接。

网友C:
根本就不会出错,而是出现警告,你不搭理他就行了,同样的verify design的时候也是一堆警告,你知道怎么回事不用理会即可,何必庸人自扰???

网友D:
顶楼上的!曾经这样做过

网友E:
回复 楼主:
一般现在焊盘的一个位置(通常是上下左右的四个位置)放一个过孔,然后复制,进行阵列放置 ,有个选项可以设置成按一定角度放置(也可以理解为转动的角度),这个就成了一点为圆心,在一定半径上均匀放置了。

说明下,我是用AD做的,其他的不会,有可能最先放置的位置是两个过孔(主要看自己怎么操作了),最好删除一个
大概说下怎么做:
1.先复制一个合适的via
2.点 编辑—>特殊粘贴 (弹出个对话框)
3.点粘贴阵列(切换成另外的对话框)
4.点圆形
5.根据一周过孔数修改过孔数量,根据数量计算间隔度数,修改度数
6.点焊盘的中心,将鼠标拉到合适位置(这两点确定半径)再点一下

网友F:
出于散热考虑的么?|

网友G:
方法都好

网友H:
回复 网友E:
好法子  顶了

网友I:
出于散热考虑的么?|
引用 网友F:

相当打了很多铆钉

应该有防止脱落翘起的作用吧

网友E:
LZ,觉得问题解决了就结贴给分呗

网友J(2013-03-18):
这种焊盘哦,放via多复杂哦还得一个一个的改不然的话不整齐,直接做个大焊盘,然后做一个小焊盘设好位置后,用焊盘按圆形散射的方式,一下子就搞定了,只要设好间距和角度还有个数,直接做成PCB封装

网友J:
这个焊盘是主要是为了过大电流吧,增加过孔的载流能力,我以前做铜柱封装也是这么干的,可以保证铜柱的焊接效果,散热也是一方面

网友K:
做成库就可以了。我见有人做过。

网友L:
星月空的封装很好做的啊,没有lz说的那么夸张吧

网友M:
这种作法主要作用应该是14#所说!增加焊盘的机械强度
在比较大又重或者重心较高的元件上常见这种做法,甚至有些直接用铆钉去做“如高压包就常见”

网友N:
这个很简单。 做一个大焊盘 和周边做一些小的。之后画个铺铜圆环。

网友O:
原理图照做就是了啊,所有的引脚都接一个net,至于封装嘛,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做好后保存到library就可以了,检查的时候会报错,自己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可以,不用理啊

网友P:
这个封装可以自己做的,,
手工/自动排列,过孔..然后组合一下成为一个新的整体..

网友Q:
引用 网友F:
出于散热考虑的么?|

星月孔应该是用于替代有电气连接要求的金属化安装孔,中间大孔是非金属化的安装孔,周围金属化小孔提供电气连接,这样可以防止波峰焊时金属化安装孔粘锡。

谢谢·`

网友R(2015-04-01):
径向功能可以搞定。

网友S:
跟着楼主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