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 BRAKE 中断问题

楼主(2012-02-17):
使用STM32F103 的PB12脚做电机过流保护,调试过程中发现无论PB12脚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程序一开始运行便出现BRAKE中断问题,不知何故?  望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关于 BREAK, 刹车源既可以是刹车输入引脚又可以是一个时钟失败事件。时钟失败事件由复位时钟控制器中的时钟安全系统产生.

除了 PB12, 你再看看时钟系统呢

楼主:
谢谢lz提供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