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荡电路产生正弦波并转换成矩形波用51单片机测频率

楼主(2012-02-17):
用51单片机计数器计数矩形波即可测到频率,为何连上单片机就无**常形成矩形波?请指教...

楼主:
怎么没人知道呢

网友A:
又发现一个被仿真害死的娃娃啊,过零比较器是这样做的么?应该用比较器还是用运放?

网友B:
把D1、R7去掉,或者在接入单片机之前再加一级门电路整形。
频率不高的话用运放是可以代替比较器的。

网友A:
把D1、R7去掉,或者在接入单片机之前再加一级门电路整形。
频率不高的话用运放是可以代替比较器的。
引用 网友B:

我倒是知道,但是楼主经判断为初学者,不能让人家当葫芦僧啊。

网友B:
:lol在这个例子里,我倒是赞同NE5532的,这个仿真结果与实际电路确实不一样的。虽然这个电路有问题,但是接上单片机的话,还是能看到波形的,只是低电平达不到0V,毕竟R5、R7还是有下拉作用的,单片机的内部上拉电阻是很大的。

楼主:
我还是把原题给各位大大们看看吧!
       “设计一个正弦波振荡器,要求能够通过单片机键盘对振荡器的振荡频率实施控制,并且通过单片机能够对正弦波振荡器的输出幅度和频率进行测试和显示。”
       具体指标就不写了,我知道用桥式振荡很低级也很简单,各位大大们一定有更好的方案,但就本人目前还只能玩这么低级的东西,所以还请各位大大们口下留情!
      我的方法是把正弦波变成脉冲波,然后用51单片机计数器与定时器计 计数一秒钟的脉冲数就是正弦波的频率,电压就用PCF8591测得。这个方法理伦上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就是产生脉冲这块不行了,其它都没问题,另外我已经做到这个地步了不想就这样算了,我也不是就只想要答案,只是确实需要指路人,希望传说中的高手现身指点!

网友B:
没有传说中的高手,高手就是你自己!
指标不写,无法判断你的方案是否正确,假如频率要上兆,你用这样的运放显然是不行的,还有幅度的要求是多少?
还有,从你的图上看不出如何由单片机设定频率。用PCF8591测幅度,你还要考虑信号频率范围和AD的采样速度是否匹配的问题,另外正弦波有正负,PCF8591如何处理正负信号?就算这些都解决了,你如何求得正弦波的幅度还是个问题呢,FFT?
有了正弦波,如何转变成矩形脉冲,前面有大侠告诉你了,用比较器。真搞不懂你,用运放做比较器不是不可以,但你搞得那么复杂干什么?迟滞比较器在这里有什么作用呢?比较器输出低电平的时候,最终接到单片机引脚上的低电平如何拉低的?你的D1二极管决定了只能输出高电平,不可能输出低电平,所以你仿真的结果就是一直是高电平了(因为单片机管脚内部有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