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关于单片机时序问题

楼主(2012-02-17):
正常对端口进行操作会产生RD WR 信号吗?端口接的不是外部数据存储器

网友A:
这样是不会的
P0 = 0xff;
P2 = 0x55;

网友B:
你要明白有些IO口是双功能的,如果你不去设定它,那只能做普通IO口来用

楼主:
在C51中,类似汇编中MOV和MOVX的区别是怎么界定的?

网友C:
这个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有的单片机是具备“读修改写功能”,但是有的是需要单独设置端口控制寄存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