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计算机串口控制电灯的开关

楼主(2012-02-17):
(无正文)

网友A:
用输出电平控制即可,驱动一个晶体管,然后用晶体管来驱动灯泡,最简单的共射极。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是:单片机+继电器。单片机通过接受到电脑的串口数据,进过判定之后通过控制继电器来控制灯的开关。要看你的警灯是多少伏供电了。如果是220V高压的话,需要找个耐压值大的。我是菜鸟,想法仅供参考。

网友C:
通过光偶控制fet

楼主:
单片机和继电器都采用什么型号?

网友D:
1.4.4.3 利用Visual C++

网友E:
如果只要控制一盏灯的开与关,不用上单片机那么复杂的东西,如同chunyang所说,用软件控制串口的某个引脚(DTR.RTS,RXD,TXD)等脚的电平,再从该引脚上接一颗PNP或NPN三极管驱动继电器就可以了。
要可靠点,就写个程序一直往串口发送'U',这样串口的TXD输出的就是50%占空比的方波了。接下来你应该懂的。

楼主:
7楼能否再具体些,例如选择什么样的三极管和继电器。本人没接触过电子方面的东西,只会写软件

网友F(2012-04-06):
我这有直接接串口或485接口的射频开关模块,300m控制距离,可设多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