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STM8L的唤醒

楼主(2012-02-17):
以前用PIC单片机,低功耗模式前若总中断关闭,外部中断打开,则SLEEP后产生外部中断程序将在SLEEP后一个指令开始,不知道STM8L的可以吗?怎么设置?

网友A:
进入低功耗模式时,开启总中断。

楼主:
版主说的开启总中断,若发生外部中断,首先将进入中断程序,我的要求是,不进入中断程序,外部中断仅仅是起到唤醒作用,唤醒后直接从后面语句执行,如PIC是从SLEEP后的第一条指令执行

网友B:
我也在纠结这个问题,貌似STM无法实现LZ的功能

网友C:
本人感觉也是无法实现。再查查相关的资料吧

网友D:
WFE模式再仔细看看是否能满足要求?

网友A:
在STM8中,进入低功耗模式的时候,总中断必然是开启的,你不可能在进入低功耗模式时关闭总中断;所以不存在LZ说的问题。

外部中断到来之后,程序会先进入这个外部中断的服务程序,然后继续进入低功耗模式的那条指令的下一条指令运行。

进入低功耗模式的指令可以是WFI或HALT。

网友B:
我的问题按香版的方法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