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糊了,DCM输入时钟约束到底该按哪个计算?

楼主(2012-02-17):
俺现在真有点"糊"了.
输入到芯片的频率10MHz,由DCM倍频到100MHz时,时钟周期约束中应该怎么写?

#Created by Constraints Editor (xa3s100e-vqg100-4) - 2012/01/25

NET "clock_10MHz" TNM_NET = "clock_10MHz";
TIMESPEC TS_clock_10MHz = PERIOD "clock_10MHz" 10 ns HIGH 50% INPUT_JITTER 70 ps;

上面约束中,应该是" PERIOD "clock_10MHz" 10 ns "  还是 " PERIOD "clock_10MHz" 100 ns "?

网友A:
clock_10MHz如果是输入时钟,那就写100ns
如果是倍频后生成的时钟就10ns

楼主:
这么说针对上面所说DCM生成的系统时钟,
TIMESPEC TS_clock_10MHz = PERIOD "clock_10MHz" 100 ns HIGH 50% INPUT_JITTER 70 ps; 是对的,
TIMESPEC TS_clock_10MHz = PERIOD "clock_10MHz" 10 ns HIGH 50% INPUT_JITTER 70 ps; 是错的.

网友B:
嘻嘻,
约束时钟按接口输入的时钟约束即可,经过DCM分频或倍频的时钟软件会帮你自动约束。
这个地方,如果是你是10M输入,你只要约束10M就可以了。
还有一点,就是约束时钟的值一般要高出5%-10%,即10M的时钟,约束的值应该按10.5M or 11M来约束。

楼主:
感谢,那就是按 1/10.5MHz = 95ns来约束了。
即 TIMESPEC TS_clock_10MHz = PERIOD "clock_10MHz" 95ns HIGH 50% INPUT_JITTER 70 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