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1808可以用FM18w08替换吗?

楼主(2012-02-18):
请教:

FM1808可以用FM18w08替换吗?
单片机是5V供电的。

谢谢!

网友A:
是可以的

网友B:
请问FM1808稳定么? 我用的时候好像有时候读出来的数据不对!楼主可以发一份FM1808的读写函数给我看看看?我的邮箱denike@163.com

楼主:
谢谢参与和指点!

回复楼上:

按照数据手册来使用FM1808就没问题,呵呵
读写函数手头没有,实在抱歉。

网友C:
FM18W08是宽电压供电的,3.3V和5V都支持。

楼主:
是的,2.7V-5.5V

网友D:
看器件手册,一般工作电压和管脚、封装兼容就可以,想必你也不会将参数用在极限上,如果是则还要考虑相关的兼容情况,比如读写速度、工作温度范围等等。

楼主:
谢谢chunyang老师的指点!

你的回帖说中了我关心的问题:
就是FM1808和FM18w08的读写时序是否兼容,在驱动程序不变的情况下,FM1808是否可以用FM18w08替换,还需要研究、比较FM1808和FM18w08的读写时序。呵呵,有收获!

网友E:
工作电压看器件手册性能指标,读写时序看器件中的通信接口,通信时序表和命令字即可

楼主:
谢谢楼上指点!
两种器件工作电压、读写时序参见相应的器件手册:
本人以为,从工作电压、读写时序方面考虑FM1808可用FM18w08替换。

网友F(2014-08-14):
楼主 我最近在用fm21l21   是128k*8 的存储器。。 程序我是相当于普通外部存储器连接的 你能不能把你的读写程序发给我 让我做下参考。。。邮箱是1833602354@qq.com   万分感谢

网友F:
fm21l16  写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