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老大,求低功耗EEROM

楼主(2012-02-18):
TI的老大,求低功耗EEROM  8K的  封装尽量小

网友A:
你想要多低功耗的  EEROM功耗又不大

网友B:
要低就用FRAM.

网友C:
如果IO口足够,牺牲一个IO控制存储器电源,功耗可以降为零

网友D:
同意楼上的,很多人在刚开始做低功耗产品设计时,都想尽量选用低功耗的器件来实现。殊不知,最省电的方式就是断电。MCU由于控制的需要,断电会增加系统复杂度。但周边的器件,其实只需要选用MCU一个GPIO口来供电,或者控制一个MOS管来供电。这远比选用低功耗的器件而不进行功耗管理要成本更低,功耗更低。

楼主:
EEROM我用的是写数据是是3mA好大啊,楼上讲的不明白,是有IO口控制给EEROM供电的LDO,是如何做

网友D:
3mA的电流不算大啊,用430的引脚可以直接给EEPROM的Vcc供电。
另外,即使遇到一些电流很大,430IO输出电流无法满足的。就用IO口控制一个MOS管或者三极管,再给EERPOM供电。

网友E:
不用的时候还是断电比较靠谱~

网友F:
如果IO口足够,牺牲一个IO控制存储器电源,功耗可以降为零
引用 网友C:

支持

网友G:
学习贴。菜鸟谢谢各位哦。

网友H:
支持断电,以前搞过类似的低功耗设计,刚开始想尽办法都降低不了功耗,后来干脆全部加mosfet,把芯片周围的电全都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