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输出60MA电流源 网上找了个就是调不出来

楼主(2012-02-18):
最近在网上找了个简单的三端稳压块构成的恒流源  测试时回路串联一200欧姆电位器,当电位器变化时 发现回路电流也在变化,不知道为什么 请指点一下,谢谢。如果哪有大侠有更好的输出60MA电流的电路也望分享与小弟一下 谢谢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亦心大哥 先谢谢你啊 但是你好歹也给个数值的嘛 这电路让我情何以堪哦

网友A:
:L 你的输入输出情况不知道怎么确定参数?你看懂这个电路了自己根据需要确定参数就是了
图中RL是你的负载,Q1用MOS,三极管都可以,你要注意功率大小,Rs是用来设定电流的,U1用TL432或TL431均可,U2是稳压管,根据输入情况而定防止电压超过U1工作电压,R1限流
恒流值TL432   I=2.4V/Rs       TL431     I = 2.495V/Rs

只要Rs电阻精度够,这个恒流源还是相当精确的
3# xy87517967

网友A:
自己玩玩的话,可以用这个

网友B:
LZ的也可以的啊。不知道你说200欧电位器变化时电流如何变化,百分比??你如何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