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I2C中断源

楼主(2012-02-18):
香版主,你好!我用STM8做从机接收数据进行处理。接收数据的过程我想在中断中进行,然后主程序负责处理数据。我想问的是,STM8是如何进入I2C中断呢,他的中断源和中断标志是什么啊?谢谢你!

网友A:
这怎么说呢?LZ看过手册和ST提供的例程吗?

楼主:
看过了,香版,我看的STM8的技术手册,上面说从机模式中断有ADDR=1(主/从模式)RxNE事件STOPF=1(从模式),我不确定是不是这些个就是我要找的中断源。初次接触单片机,问的问题比较幼稚,还望版主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看过了,香版,我看的STM8的技术手册,上面说从机模式中断有ADDR=1(主/从模式)RxNE事件STOPF=1(从模式),我不确定是不是这些个就是我要找的中断源。初次接触单片机,问的问题比较幼稚,还望版主不吝赐教。谢谢! ...
引用 楼主:

既然这样,我建议你先从ST提供的例程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