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帮提供一个检测一块小金属是否带磁的电路

楼主(2012-02-18):
各位前辈,小弟现在要开发一款产品用来检测一块小金属是否带磁性,实在想不出来,但是产品进度要急,所以在此请各位前辈帮忙,万分感谢!要求磁性很弱都能检测得出来.

网友A:
弄个霍尔传感器,两块钱左右,做个开关电路。2分钟搞定。

不会就百度霍尔传感器原理就懂了。谢谢采纳:lol

网友A:
I'AM sorry,没看到要检测强弱。这个的话,看看T叔的资料吧

楼主:
感谢两位的回复,检测头的话其实我有样机,它是在两个封闭磁环上绕线圈来做的,但是样机在这后面的IC丝印磨掉了看不清楚,是一个14PIN的IC,其七脚接-12V,11脚接+12V,没有接地脚,请你们帮我分析一下这是什么型号的好吗?请查看附件.谢谢先!

网友B:
LZ,你这个就是用线圈测磁场啦。
静态线圈测量交变磁场,交变线圈测量静态磁场。
你这个应该是静态磁场!

网友C:
ah201是由电压调整器,霍尔电压发生器,差分放大器,史密特触发器和集电极开路的输出级组成的磁敏传感电路,其输入为磁感应强度,输出是一个数字电压讯号。它是一种单磁极工作的磁敏电路,适合于矩形或者柱形磁体下工作。可应用于汽车工业和军事工程中。它的封装形式为to-92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