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试电机电流

楼主(2012-02-18):
系统里使用两路电源,v+是220v整流后得到的,那么怎样才可以测试到电机的电流。

网友A:
可以用穿芯电感!

网友B:
直接测R4的电压不就行了 再一计算

网友C:
如果VR4电压小,可以放大

楼主:
LS因为MCU跟电机电源的地是分开的,这样测试准确吗?

网友D:
不共地的话明显不行。

楼主:
2L能否说得明白些

网友E:
不共地是个麻烦事情
建议电机的点再弄路电源,通过采样电阻采样电流,然后隔离通讯給主CPU.

楼主:
多谢大家提的意见,结贴了。

网友F:
还真没看懂: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