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MT中PLL移相的问题

楼主(2012-02-18):
用的spartan6,在ISE12.2的时钟管理中想生成有相位偏移的信号,但设置完,仿真后发现信号没有相位移动,和设成0度相移的信号是完全一样的。很奇怪,请高手们帮忙看看,谢谢了!

网友A:
帮你顶下吧  我没接触过 看看有哪位高手帮你解答

楼主:
大家帮忙啊,试了下180度时正常,但90度时怎么试都和0度的一样,太奇怪了

网友B:
最后一页,应该有个总结,发上来看一下。

楼主:
这是第5页和第6页的总结,不知道哪里的问题,生成这个么波形是最简单的了,可怎么就不对呢

网友B:
没有什么问题。问下,板子上跑了,有问题么?

楼主:
又加了一个输出,看波形,直接崩溃

网友C:
这是40M时钟啊。

网友B:
是呀,板卡上跑对不对。不是所有IP都支持仿真的。

楼主:
仿了一下,没在板上跑,板上需要有移相90度的时钟,我是担心下到板上后90度时钟还是出不来

网友C:
听猴哥的,到版上测一下

网友D:
没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