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LR 功能到底是什么

楼主(2012-02-18):
在使用PIC16F883 时候,在配置位  CONFIG1中有一个
MCLRE:RB3/MCLR 引脚功能选择位(4)
1 = RB3/MCLR 引脚功能为MCLR
0 = RB3/MCLR 引脚功能为数字输入, MCLR 在内部被连接到VDD

其中 MCLR功能到底是什么功能,求解释

网友A:
主清除(输入)或编程电压(输入)

网友B:
就是复位输入端。

网友C:
选1:该脚作为芯片复位脚
选0:该脚作为输入脚,而芯片内部复位的功能脚直接接到电源上

“MCLR 在内部被连接到VDD”

网友C:
MCLR功能 就是复位芯片

该脚可以接到2个地方,

(选1)可以接到外部引脚
(选0)可以接到内部电源上,这个时候外部引脚就可以作为一个输入脚用,不再承担RESET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