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A8875问题

楼主(2012-02-18):
有哪位高手用过RA8875的吗?请教下,DE怎么设置?规格书里没找到啊,因为我的板上DE信号是一条与Hsync不同频的窄正脉冲,不是规格书中写的宽脉冲,还有按规格书中的REG[15h]中的描述,Bit7位设0和1可以改变脉冲极性,可是不管我写的是0还是1,都没有变化。这个芯片的资料太少了。有高手指教下。急盼!!!!!

网友A:
将屏的DE信号极性设成与板DE信号极性一样就可以了。

退一步海阔天空。

网友A:
1963才20元一片,8875功能多点,但没有价格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