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reload register 和Repetition counter 区别在哪里

楼主(2012-02-18):
这个计时器太复杂了

以前只用过,reload。 这个Repetitioncounter不知道做什么用

楼主:
是不是,如果Repetition counter不是0的时候,那个reload的值,不写人showdn寄存器。

roload的值,只是放在那里,只有过了确定的周期后,那个rcc寄存器为0, rload装入showdn寄存器?

Repetition counter只是控制何时,reload?

楼主:
每次溢出是reload,但是reload使用的是原始的值,而不是reload寄存器的值。

只有确定次数后,才能使用reload的值?

网友A:
Auto-reload表示计数器溢出后的重装载;Repetition counter表示重装载多少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