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技术---两个电阻是怎么算出开的 10K 10R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2-18):
回到高中了

楼主:
有点忘了,还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B:
10K电阻的原则就是使BJT饱和,10欧是MOS驱动电阻。不一定就是这个数的。
整个电路不合理,建议楼主看下MOS驱动原理,当然了BJT的原理是必须掌握的

楼主:
100K的电阻是不是把12V的电压拉低,让Q13的集电极处于反向偏置,10R的电阻是给MOS管栅极提供导通信号的?电压信号约1.2V。

网友C:
10R电阻有乱设计的嫌疑,初步判断用在这里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D:
严重同意6楼,10R电阻没有意义。

网友E:
这个是慢速电路,10R没意思。MOSFET的G串个小电阻目的是为了阻止或减弱振铃的产生,阻值取经验值。

网友B:
这个是慢速电路,10R没意思。MOSFET的G串个小电阻目的是为了阻止或减弱振铃的产生,阻值取经验值。
引用 网友E:

各种电路都有存在的价值,看能否达成目的就成。
只要在目标情况下没有大的错误还是可以的。
分析这个电路有四点

一;电路受密勒电容的影响速度不高,
二,电路导通和关断的时间相差较大,关断时间加大会导致MOS发热
三,输入电阻不高。如果前级输出阻抗较高的话,有必要加缓冲
四,结合前二点整个电路的效率不高。

网友F:
100k电阻太大,改成10k或更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