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搭的串口下载出了很奇怪的问题。。求解释。。

楼主(2012-02-18):
下午我仿照学习板搭了个串口下载准备给stc单片机下载。。。打好后就发现很奇怪的问题。。。用它可以给stc89c52rc下载。。但却不能给stc12c5a60s2下载。。而学习板的 却都可以下载。。。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求分析。。

网友A:
这个原因比较多啊,
找个好的串口下载器试试,以区别是下载器的问题还是其它问题。
如果是你的下载器有问题,很可能是电平不标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已经找到原因了。。。是下载软件问题。。。现在可以下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加稍微大点的电压。。可能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