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的Failed Self Test问题如何解决额?

楼主(2012-02-18):
ICD2 - USB仿真器的驱动也装上了,点连接出现这个错误。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A:
Icd2的自检没有通过,检查电源连接是否正确。

如果电源没有问题,那要么是你的ICD2质量有问题,要么是ICD2和MPLAB新版本不兼容造成的。

网友B:
ICD2很不好用,建议更换PICKIT3

网友A:
MCHP原装的ICD2也还可以,那种第三方生产的质量就差了很多,至于那些仿制的嘛,质量就更不能说了。

ICD2确实老了点,新的ICD3和KIT3还不错,KIT3比较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