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信号中的图像和声音信号同步是怎么一回事

楼主(2012-02-18):
视频信号中的图像和声音信号同步是怎么一回事,我开始的理解是每一个图像的采样点对应某个音频采样点是有规定的,后来问过老师说这样理解不对,他说的是只要在一帧数据里的规定的若干个采样点在此帧里而没有跑到另一帧视频信号里,就叫同步。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又有困惑了,如果某一帧图像信号丢失了,那和这帧图像数据对应的音频采样点怎么处理,是也丢弃或者是对应到下一帧图像数据,如果丢弃的话那么声音不就失真了,如果是对应到下一帧的话,图像和音频会不会没有对照?

网友A:
好像你们老师的是对的也,具体不是很清楚,但是知道声音跟视频是独立的,只是一个同步问题。
以前老的电影胶卷是在胶卷的边上就是声音信号。
帮你顶一个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也觉得应该是那样,但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后面的困惑就不懂怎么解答了。。。

网友B:
你老师是对的,每帧的图像有其对应的音频信号,音频信号有两种方式,一是独立的通路,如用I2S。二是打包在相应的那帧图像信号中,存放的位置是在该帧图像的消隐区,具体的位置通协议可查。
同步就是当前图像与音频信号是匹配的。否则为不同步,你说的两种情况都是不同步,一丢失一帧是很难听出来的,除非你有专业设备来识别,单靠耳朵听不出来。二错帧,时间长了会发现口形也声音不同步,原因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答,后来我又请教了老师,我也许理解的太狭隘了,太较真了。认为必须每帧图像都要对应某些采样点音频数据,现实生活中其实视频掉一阵,或者对应这一帧图像的音频采样点与下一帧图像对应,应该来说也是允许的对吧,毕竟人眼看不出来

网友C:
1# wxfxwk1986

网友D(2012-03-23):
受教了,原来还有这一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