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线加法器的问题

楼主(2012-02-18):
数字信号处理的FPGA实现(第三版)的例子
实现了一个31bit流水线加法器。设计运行速度316.46MHz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test is
        generic (
                WIDTH        :integer        :=31;
                WIDTH1        :integer        :=15;                --LSB
                WIDTH2        :integer        :=16                --MSB
                        );
        port (
                x,y                :in         std_logic_vector( WIDTH-1 downto 0);
                sum                :out        std_logic_vector( WIDTH-1 downto 0);
                LSBs_Carry        :out        std_logic;
                clk                :in                std_logic
                  );
end entity;

architecture rtl of test is

        signal l1,l2,s1                :std_logic_vector(WIDTH1-1 downto 0);                --LSBs of inputs
        signal r1                        :std_logic_vector(WIDTH1   downto 0);                --LSBs of inputs
        signal l3,l4,r2,s2        :std_logic_vector(WIDTH2-1 downto 0);                --MSBs of inputs

begin
        process
        begin
                wait until clk = '1';
        --split LSBs form input x, y
                l1        <= x(WIDTH1-1 downto 0);
                l2        <= y(WIDTH1-1 downto 0);
        --split MSBs from input x,y
                l3        <= x(WIDTH-1  downto WIDTH1);
                l4        <= y(WIDTH-1  downto WIDTH1);
        --first stage of the adder
                r1        <= ('0' & l1) + ('0' & l2);
                r2        <= l3 + l4;
        --second stage of the adder
                s1        <= r1(WIDTH1-1 downto 0);      --这里这句看不出来有什么用处
        --add result von MSBs (x+y) and carry form LSBs
                s2        <= r1(WIDTH1) + r2;
        end process;

        LSBs_Carry        <= r1(WIDTH1);                --add a test signal

        sum                <= s1 & s2;
end rtl;

综合后的时序报告

看上面的结果,最大也就252.91MHz。和他说的316.46MHz还有一段差距呢。(不最大我看的对不对?)
请问这红色的地方该如何修改?

综合过的RTL图如下
如何能看出这是流水线呢?
第一个clk,将输入分成2部分
第二个clk,分别得到低位和高位的和
第三个clk,得到和

这样用三个周期才能得到结果,怎么还会更快呢?
如果直接用altera的IP一个周期就可以得到结果了

希望各位可以赐教!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器件?
采用流水线能使速度更快是指寄存器之间的时序余量更足
采用流水线后虽然得到结果需要延迟几个周期,但是每个周期都能得到一个结果

楼主:
EP2C35
怎么看出来提高吞吐量了呢?

楼主:
基本搞明白了,上传个附件,还不明白的可以看看

感觉是最好的描述流水线的文档了

网友B:
厉害呀!我是看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