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K电路求理解

楼主(2012-02-18):
各位老师,
  近来需要做一个峰值检测电路(PDK),测试一款芯片的电压,要求记录其峰值,然后用万用表读出---也就是说希望有较长的稳定时间(希望有10秒甚至更长),手头上没有漏电低的电容。
   看了网上的一个峰值检测电路,怎么都参透不了其中的精髓,见附件!
   请各位帮忙,十分感谢!

楼主:
TLC372为比较器。

楼主:
工作原理大致如此:当输入端为上升的波形时,372输出端连到地,这时后级358对C1充电,VOUT端电压升高,直到372两端电压相等时关断内部MOS,使372输出端“悬空”。此时电路记录了峰值。
疑惑:此电路优点在哪里?能否长时间稳定记录峰值而不下降?

网友A:
http://www.avrw.com/article/art_114_4541.htm
楼主看下这个链接,看有帮助不
另问下,楼主的输入波形是规则的波形不

楼主:
太感谢楼上了,我慢慢研究。
我的波形基本是缓慢上升的,从0V到4V吧,希望精度能到10mV以内。

楼主:
认真看了下 MCU52大侠推荐的资料,对原理有了比较清楚的理解。
看来还是没有解决我需要的可以保持较长时间的特点。
应该还是只能从里面的存储峰值电容入手,可能为唯一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