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D9 PCB封装及规则的问题

楼主:
第一次画板子   用的AD9    PCB中一个贴片器件的引脚全部变成了绿色    我也在网上查了  说是规则的问题  改下那个Clearance  我用的默认10mil   而且那个封装的管脚间距有15mil  还是绿色  还有那个器件的名字与器件太近 也会是绿色    说的好乱   上图吧  看的直观

网友A(2012-02-18):
把规则中这三个规则重新设置,或者把勾去掉,也就是不要这些规则约束

楼主:
2# forgot 谢谢你   问题解决了    英语不好做伸手党了    figh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