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2-02-18):
如图所示,HCPL0501输入20k的pwm,输出波形严重失真,变成三角波了,最大值才3v,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是分压电阻太大了?还是R8太大了?

楼主:
焊接时没有1欧的所以R8焊成10欧的了

网友A:
电阻很大,寄生电容和电阻组成的RC已经很慢了。

网友B:
把R6.R10都降低10倍。没见R8

网友A:
把R6.R10都降低10倍。没见R8
引用 网友B:

那个横着的,日式画法的电阻,楼主的图元真是中日结和。

网友C:
输出阻抗高了,与MOS电容产生了积分。驱动不足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的回答,我试验一下看看,6楼说的输出阻抗高了指的是R8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