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反向电流小点的肖特基二极管

楼主:
如题,2A或3A的肖特基二极管,反向电流一般都是0.5mA以上,这样会给电池充电,并会导致电池充电芯片显示不是很正常,请推荐一个反向电流小的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A(2012-02-18):
肖特基一般都小不了,楼主可把电路贴上来,或许有其他方式可以代替

网友B:
1.肖特基的漏电流都不小,所以用肖特基就要做好漏电流的准备。
2.你先要弄清楚多大的漏电流将导致“电池充电芯片显示不是很正常”这个问题才能讨论下去,否则选了也白选。
3.还有其他电路方案可能可以实现楼主的愿望,不过请楼主先把第二条回答了我才能接着帮楼主。

网友C:
2A或3A的肖特基二极管,反向漏电与所加的反向电压有关,尤其是与工作温度有关,不能一概而论。有的时候也不能过分相信数据表,比如3A的SB360,说是25度下0.5mA,那是最坏的场合,我测试SB360在20V反偏电压下都是3uA附近。

如果楼主不太在乎正向压降,可以用硅管替代肖特基二极管,漏电流就非常小。
如果楼主很在意正向压降,那么肖特基二极管的正向压降其实也不小,可以用MOS管+运放替代。

楼主:
如图,如果我把MOS管用SS34替代的话,显示就不正常,没有插电池的时候LED应该闪烁的,结果不闪烁。
我想再MOS管的基础上并一个漏电流小的肖特基二极管,作用是防止外部电源断电或重新上电的时候会引起电压跌落。
现在的电路在切换电源的时候会先掉到3V,然后才上升到电池或外部电源电压的。

网友D:
2A或3A的肖特基二极管,反向漏电与所加的反向电压有关,尤其是与工作温度有关,不能一概而论。有的时候也不能过分相信数据表,比如3A的SB360,说是25度下0.5mA,那是最坏的场合,我测试SB360在20V反偏电压下都是3uA ...
引用 网友C:

同意!

楼主:
回复 网友C:
正向压降要小,且漏电流也要小的
MOS管+运放怎么设计?

网友E:
选正向电流小的肖特基二极管,其反向电流也小。

网友C:
回复 网友C:
正向压降要小,且漏电流也要小的
MOS管+运放怎么设计?
引用 楼主:

运放作为比较器,检测MOS开关管两侧的电压,如果是需要导通的方向就把MOS管启动,否则就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