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防雷器前面要加保险丝?

楼主(2012-02-18):
偶看到好几个逆变器的输出防雷前面都加了保险丝,这个保险丝是啥作用啊

楼主:
有没高手解释一下

网友A:
防雷器失效后(例如经过多次浪涌、雷击吸收后性能下降)表现为电阻减小,甚至到短路,所以要加熔丝,等电阻减小到一定程度,熔丝断,使防雷器从电路中脱开。不脱开有可能会着火,特别是高压系统中

你确定是防雷器?不是压敏电阻,一般防雷单元中有相当于保险丝的装置,性能下降后自动会断开,不需要外加保险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定是防雷,红色类似空开形状,压敏应该没有这个样子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