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互补放大,突然之间我脑子抽筋了

楼主(2012-02-18):
关于互补放大电路,一直应用无疑问。突然昨天,我脑子抽风了,在输入正半周信号时刻,NPN管正偏,VT1导通,没疑问,那么在导通后,负载电阻上的信号输出电压很大,如果大于基极电压在10V以上,为什么VT2截止呢?感觉自己走进了误区,就像有时候看着字却不认识一样。

网友A:
VT1为射随器,输出电压不可能大于输入信号

网友B:
跟据导通极性分析一下就知道为什么了

网友C:
∵ VT1是NPN管,VT2是PNP管(看图上VT1与VT2的发射极箭头,方向是相反的)
∴ VT1导通时,VT2截止

哈哈,俺也快抽了

网友D:
输入和输出之差不会超过一个二极管的压降,因为两个方向都是be节。

在正半周,由于可能有电容性负载,因此在正半周的下降段,很有可能VT2要导通的。

网友E:
en~感谢楼主及各位,5楼正解

网友F:
如5楼所说,负载接个电容,那当然可能存在正半周电压下降部分电容从VT2走路。。。
书上所说显然是驱动阻性的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