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路问题,为什么输出接上负载电压就变化

楼主(2012-02-18):
各位大侠,在下遇到一个电路方面的问题,如附件图,
该图右下部分是输出,输出的上部分是输入。
输出端1-7共八个端口,G2是接地。继电器是接在8个端口之一和G2之间。

三极管导通后,直接量取输出1G2间电压有近24V,但是接上继电器后1 G2间电压却没了,没法驱动继电器。
该电路板型号为DRT2-MD-16-1.
所用继电器为 OMRON G6A-274P 24VDC
该电路的参数资料和所接的继电器资料见附件。
实际接上负载后,量取的输出端和接地间的电压会随着负载阻值的不同而变化。
请各位帮我看看,感激不尽

楼主:
继电器资料图不正确,现在把继电器技术参数发在下面
继电器线圈参数
1.型号 OMRON MY2NJ 24VDC
额定电流:36.9mA; 线圈电阻:650欧;必须动作电压:80%额定电压;功率:0.9W
2. 型号 OMRON G6A-274P 24VDC
额定电流:8.3mA; 线圈电阻:2880欧;必须动作电压:70%额定电压;功率:200mW

网友A:
继电器上串个电流表看下电流,如果没有达到驱动器件输出的额定电流,就是驱动器件损坏,或者对资料的理解上有问题。

楼主:
谢谢NE5532,我调试看看

网友B:
你把光耦三极管的e接到1,然后再连继电器试试

网友B:
哦,还有,在e上串个电阻

楼主:
谢谢wds1674,我试试,有结果一定反馈

楼主(2012-04-05):
回复 网友A:

谢谢NE5532,结果出来了,可能是芯片烧坏了

楼主:
结贴,谢谢各位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