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AD转换测电压不准

楼主(2012-02-18):
请教各位大侠,为什么430的AD测量十二个电阻串联起来的电压值会测的不准,电阻串的越多就越不准啊?跪求答案

网友A:
你要求多准?电阻精度如何?

网友B:
把问题描述的清楚一点吧,线路,电阻参数,ADC12的配置例如ADCclock,ref,sample-hold time。太多因素决定了测量精度了。你这样一个问题描述,倒立着也求不出答案啊。

网友C:
楼上说得在理,楼主还是多给点描述

网友D:
楼主当咱是神仙啊,多给点条件呗

网友E:
回复 网友D:
;P

网友F:
你的精度要求是多少位的????12位的,你只能读11位或者10位的数值有效!

网友G:
想留个印,还要个验证码。学点东西就这么不易?

网友H:
回复 楼主:
您所说的不准具体是指什么?电阻本身也是有误差的。

网友I:
同意楼上的说法,其实每个电阻也有误差,电阻的阻值也会有影响。楼主还是把电路拿出来吧

网友J(2014-05-31):
贴出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