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人进来看看呗...

楼主(2012-02-18):
各位高人小弟初学者,最近有一问题久久未能解决还望有高人指点。

我用模拟电路做了一个矩形波发生器,在不连接51的时候用示波器观察可以得到正确波形,可是一连上单片机就没有波形了,只是一个高电平,不知为何???

楼主:
补充一下,以上都是在protues中仿真的。

网友A:
楼主,我只告诉你,放下仿真,立地成佛,你的模拟技术已经糟糕到惨不忍睹了,不要再让仿真浪费你的青春了,你连运放和比较器都没有分清,什么叫过零比较更不知道。你先Google一下这几个概念,我们再讨论如何。

网友B:
哈哈,NE5532话虽然不好听,但是确实楼主基本功还有待提高啊,不过建议楼主可以在晚上搜索下,这种电路应该到处都有的!

楼主:
伤人心呐!

网友A:
伤人心呐!
引用 楼主:

你是想痛一时还是想痛一世呢?而且我都告诉你该查些什么关键字了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你说的那些我并不是像您所说的连慨念都不知道,只是在实际应用时真心不会,仿真也是无奈之举,条件实在是有限,不过这都是客观原因,自身也是有问题的,谢谢指教呀。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其实你说的那些我并不是像您所说的连慨念都不知道,只是在实际应用时真心不会,仿真也是无奈之举,条件实在是有限,不过这都是客观原因,自身也是有问题的,谢谢指教呀。 ...
引用 楼主:

是啊,所以你就更不能仿真了,拿洞洞板搭这个电路我想应该不存在条件问题哈。你知道概念却不会用,说明

a.不知道这些概念用来做什么
b.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如果知道概念,我点了一下,你应该知道该怎么做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