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单片机测电容的实例,求共享,求例程

楼主(2012-02-18):
这几天为了做这个,头都大了 爆掉了

网友A:
可以参考触摸按键的方法,然后通过与标准的电容计数值比对,来计算未知的容值。

网友B:
MSP430X2XXX family user‘s guide 上有

网友C:
利用RC振荡原理,通过测量电容充放电的时间来计算电容值。可以参考一下TI的Touch Key应用

网友D:
LC震荡电路 很难设计的

网友E:
同意楼上的说法,可以参考MSP430触摸按键的原理来实现对电容的测量,取一个标准电容,用比例测量的方法得到电容值。但是现在430有三种电容触摸的方法,选其中那一种需要考虑。
最先排除的pin osilactor,因为产生震荡的电阻内建,则可测量的电容范围就较小,再考虑到各个IO内电阻可能存在偏差,这也会影响测量精度。
RC利用IO口中断来控制Timer捕获电容冲放电时间,RC线路的R可自己选择,测量电容的范围就比PIN较osillator大。但是还是要考虑到不同的IO口触发中断的电平电压值会存在一些不同,这会引入测量误差

网友E:
所以最好的方法是使用RO,用片内的比较器搭建张弛振荡器,然后再用Timer读取频率。虽然各个IO在比较器MUX的导通电阻也会存在误差,但此时决定频率值的还是片外的电阻和电容(片外的电阻比MUX导通电阻大的多)。故能做到三种方法里最好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