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脉冲计数的精度

楼主(2012-02-18):
我想让计数器在定时器所规定的时间内对脉冲信号进行计数,经理论分析以后,误差应该是±1个字误差,但我的误差有时甚至达到了-9,应该怎样提高精度呢?
谢谢各位!

楼主:
我用的是Timer8和Counter16,最终结果在LCD上显示,其编写的程序如下:
unsigned int  Fx,tt,tt1;
char tt2;
void main()
{
          M8C_EnableGInt;
Counter16_1_EnableInt;

LCD_1_Start();
Timer8_1_Start();
Counter16_1_Start();
          while(1)
    {
                tt=Counter16_1_wReadCounter();

     tt2=Timer8_1_bReadTimer();
     if (tt2==155)
      {

           Counter16_1_Stop();
tt1=65536-tt;
           Fx=tt1;
LCD_1_Position(0,2);
LCD_1_PrHexInt(Fx);
            }

}

网友A:
可以试试看用Timer的capture功能,信号发生沿变时会令timer产生中断,在ISR里面计数
另外试试看直接使用GPIO的中断功能,当脉冲来时中断里计数

网友B:
把定时器捕获模式测量脉宽的例子链接和大家共享,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http://www.cypress.com/?rID=39959

网友C:
按上面说的先试试看吧

网友D:
我用8254计数也有误差,不过没这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