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做过压保护电路

楼主(2012-02-18):
请教各位。
我用单向可控硅和稳压稳压二极管做过压保护电路如图,能否可行。

输入电压为3.3V提供12A电流给负载,当如入电压高于3.6V时由于稳压二极管作用可控硅D1导通,产生足够大电流烧断保险丝,同时保证负载安全。
请问各位这个电路是否可行?

网友A:
可行!

TVS是代替这种的最好器件 ,但TVS没有做到这么低的电压

网友A:
在7V以下的稳压管的特性不是太好,设计电路时应该考虑这一点

楼主:
请教楼上,我用这个电路做仿真的时候,当输入电压为5V,稳压二管作用导通可控硅,这时候流过负载电压大概18A,流过可控硅大概92A,流过保险丝的电流大概102A。这个仿真结果可信度高不?
选择的可控硅为2N6400的最大电流为16A,实际电路中会不会烧掉可控硅?可控硅在导通后的电流由什么决定?谢谢!

楼主:
另外,在上电压到保险丝烧断这段时间负载有大电流存在,请问这个怎么处理可以保护负载?

网友A:
哈哈。我一般是在脑子里仿真的

你做仿真,与你器件的参数设置有关,如果器件是理想的,就不存在“在上电压到保险丝烧断这段时间负载有大电流存在”,因为没有过压。

网友B:
回复 楼主:
在可控硅导通的情况下 是不可能负载有大电流的 因为负载和可控硅是并联的 而后者的电阻很小

网友C:
我有个疑问,假如没有前面的保险丝,那么可控硅导通后岂不是相当于电源正极和地直接相连?

网友D(2016-06-19):
进来学习学习 支持一下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