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编程器STK500电路RST电平引脚控制讨论

楼主(2012-02-18):
工作中要用到AVR单片机,就琢磨做个STK500串行编程器,原装的电路如下,

有个简化版的电路,

分析了一下,觉得这个简化版的电路图RST引脚的三极管应该是用NPN的才对,用PNP的极性刚好相反,肯定不对劲!
原版STK500的RST输出信号控制部分如下图所示。

楼主:
原版电路中PD2输出高电平时,Q203B三极管饱和,RST输出引脚电平被接低。
PD2输出是低电平时,Q203A和Q203B均截止,RST输出引脚的电平由PD3来决定,在VTG和12V之间选择。
分析不当之片,请大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