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漏电问题

楼主:
各位老师,
   近来有一峰值采集电路,涉及到电容漏电问题。对现有的电解电容做了一下实验。
将220uF的电解电容接入TL082构成的跟随器回路中,然后用万用表量其输出端,看下降的时间。
  电路见附件:

楼主(2012-02-18):
图中对220UF电容开始加4V电压,随后断开,用万用表观察TL082输出端电压的变化。发现输出大概每秒下降1mV,经计算,即电容的放电电流大概为200pA。而TL082的偏执电流典型值为20pA(最高200pA)。
也就是说220UF电容本身漏电大概200pA?
有无办法使电容漏电更慢,即输出稳定的时间更长呢?
十分感谢!

网友A:
换用陶瓷电容,漏电流就几乎没有了。

楼主:
多谢NE5532大侠。
  刚做了下试验,发现用3个104陶瓷电容并联,发现下降更快。于是进行计算,发现我前面计算错了,220UF电容放电为200NA,而非200PA。
  刚试验中陶瓷电容放电速度大概每秒10mV,那么计算下来漏电流应该为1nA。

楼主:
三个104并联,那么每个评价的漏电流就是300PA的样子。

网友A:
三个104并联,那么每个评价的漏电流就是300PA的样子。
引用 楼主:

还有采样电容是尽量小,不是尽量大。

网友B:
用楼主的电路,漏电阻R=-T/(LN(VO/E)*C),楼主用较长的时间后测量VO,
代入就可大致得出漏电阻了。这个也包括了与运放并联的输入电阻。当然了
FET的输入电阻几乎可忽略。
普通电解电容的漏电阻大是正常现象,而且频率阻抗特性也差。对于峰值保持
电容一方面要考虑漏电流外还要考虑导电吸收的引起的吸附效应,建议优选聚
苯乙烯,苯乙烯电容。如受成本制约一般的薄膜电容也不错。
不过容量的要求不知道能足楼主的要求,如果非得用大容量的话可以考虑电容池
漏了电容

网友A:
用楼主的电路,漏电阻R=-T/LN(VO/E),楼主用较长的时间后测量VO,
代入就可大致得出漏电阻了。这个也包括了与运放并联的输入电阻。当然了
FET的输入电阻几乎可忽略。
普通电解电容的漏电阻大是正常现象,而且频率 ...
引用 网友B:

还有温度因数,陶瓷的漏电是下来了,但是温度一变容量就变,只有C0G的陶瓷可以做到稳定,但是容量又上不去,所以楼主要认真分析自己的需求啊。

网友C:
换用薄膜电容(比如CBB的),漏电会很小。
我测试过一些10uF、22uF的,充电后放置半年,大部分电压下降不超过10%。
测试方法:充电后完全断开放置在干燥的地方,过段时间用冲击充电荷表充电,就可以看出下降。
所谓冲击电荷表,就是可以看出充电电荷有多少的表,而电荷多少就代表了电压差(电容一定时)。
最简单的冲击电荷表,就是一个模拟指针万用表,电压5V下可以用1V档,电源地与电容地接一起,电源+接表+,表-碰电容。把电容完全放电后,用电荷表充电,就可以通过指针摆动最大幅度看出整个5V(或4V)放电电荷有多大。如果指针打表或摆动太慢,说明电容大,可以在表上并联一个电阻(2k或更小)。过段时间再次用表充电,就可以由指针偏转看出放电了多少。如果一点也没放电,表的指针不动。

网友B:
对于新购置的电容,进行老化处理也是很有必要。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
  由于微小的漏电流都会对电容的电压构成影响(因为要考虑到mV级),所以连万用表高阻抗直接悬空测试电容都将造成很大误差。这个图中用跟随器来尽量避免这种误差。
#NE5532大侠  如果在PDK(峰值采集电路)中选用电容,容值是不应该大,因为考虑到系统的响应速度问题。不过我需要的测试电路结合PDK电路的特点,还要再加一些其他的结构进入已适应测试的要求,因此估计要选用大电容,可能是100UF级别。

楼主:
楼上几位对电容和PDK电路的理解开眼了。
lymex大侠的测试方法太N了。
吸附效应,查查资料先。